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12-04):
怎么把一个触摸屏与2个PLC通信变更成一个触摸屏与1个PLC通信?触摸屏(NS5-SQ11-V2) PLC1(CJ2M-CPU14) PLC2(CJ2M-CPU13) ,PLC1 PLC2与触摸屏是靠触摸屏串口A B 通信。PLC2是辅助PLC1的,现在想把PLC2取消,不重写程序请问怎么操作设置。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接PLC不就行了。

楼主:
这样不行,画面显示不出

把触摸屏串口B设置不使用,然后重新重新启动画面,触摸屏报警出错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C:
把另一个PLC在触摸屏上对应的点去掉,把通信中另一个PLC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什么 PLC ? 什么屏,有一些屏是不能直接安装二个 PLC 的驱动运行的,但也有一些可以通过 通讯连接二个 PLC 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E: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这个好麻烦的!

网友F:
画面要重新编辑一下,不能一直尝试通迅!报错!

网友G:
把对应的2号PLC与触摸屏的通讯通道,全部删除掉,避免触摸屏报警即可!

楼主:
都是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