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GALIL卡的优缺点以及适用

楼主(2016-12-04):
刘工,又来麻烦您啦,最近有一个控制四轴伺服电机联动加减速的项目,对位置精度要求很高,外部输入输出要求不多,在这种控制要求下,下位机控制器选型在B140-G卡和PLC以及stm32中纠结,下位机控制器成本2000以下,单从最后达到完美的实际效果而言的话,请问下刘工有什么建议没有,选用哪种控制器合适,另请教几个问题

1、GALIL卡相比较于PLC的优势何在

2、都说PLC比单片机稳定,就我了解G卡底层其实也是单片机,相比较于G卡PLC是否更加稳定

3、要对于四轴电机稳定控制,PLC与G卡谁的性价比更加高

谢谢啦

网友A:
0、您是要比较控制卡和plc,还是控制卡和单片机?stm32是plc么?这个我是不太熟悉,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亿法半导体的单片机。

1、运动控制卡的优势,是提供现成的运动规划功能,比如平滑的加减速过程、各种现成的运动模式可供直接使用。

2、plc内部是什么东西呢?我知道有用单片机做plc的。plc的稳定,并不是天授神权,因为叫做plc,所以稳定,而是由其硬件软件决定的。在硬件方面,这涉及电源过滤、各种输入、输出信号的滤波、抗干扰的设计。

在软件方面,同样有对输入信号的滤波处理。软件处理的代价,是性能指标的下降,比如,原本一秒可以采集10000次数据,但是为了稳定,每实际采集100次,做了数学滤波之后作为一个可靠数据,那么一秒就只能采集100个数据了,原本对外部信号的变化,可以在1/10000秒响应,就变成了1/100秒响应。

硬件方面的设计,代价就不只是性能,还有成本,原本接收5v信号的外围器件,要换成在12v(甚至更高)电压冲击时也不会损坏的更贵的器件。

用单片机做核心,配合相应的周边电气和各种滤波算法,自然可以达到plc的稳定性,但是也会降到plc的性能。

性能/稳定性/成本,三者的平衡是任何方案都要面对的选择,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卡在运动控制信号的性能上一定是高于相近成本的plc的,但是稳定性上,自然也会有所差距。而单片机的方案,这个自由度很大,软件、硬件都可以由设计者自己掌控,更适合匹配到自己需要的平衡点,但前提是设计者有掌控的能力。

3、这个问题同样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先简化的说,a是1000块成本100分性能的东西,b是1500块2000分性能的东西,c是100块50分性能的东西。那如果50分的性能够用,c是最好的。80分才够用,a是最好的。150分够用,b就是唯一选择。没有基本的要求,这个是无从比较的。而性能本身,还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就稳定两个字来说,一个是在规范使用条件下,产品自身的故障率,一个是在不规范的使用环境中,产品的“耐受力”。而后者还涉及到一个无法量化的东西——环境到底有多烂。
一般来说,控制卡在耐受力上,应该不如plc。而具体的说,您需要多大的耐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