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50HZ与市电的工频效果差距巨大

楼主(2016-12-04):
在做恒压供水控制系统时发现市电运行比变频器50hz运行效果差一倍,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0.96A,额定功率370W,变频器是E500。为什么效果会差这么大,有没有大神帮忙分享下

网友A:
具体点  具体点  具体点

网友B:
听不懂你需要表达什么内容,说清楚点

网友C:
与频率无关,,,

网友D:
谐波干扰????

网友E:
    没有运行数据啊?

网友F:
变频器可以提高电机的运行效率

网友G:
肯定会有差别,必要时可超频运行。

网友H:
这样真可以节能?

网友E:
变频器工频运行不会节能,要多消耗点。首先是变频器发热和变频器本身用电;其次,变频器的载频多数都在5KHz以上,频率越高,电机发热量越大。使用变频器不会节能,而且要多消耗一点。用变频器调速,改变工况,才能带来的节能效果。

网友I:
变频器一台变频50HZ的能加到的压力比工频肯定会小好多!

网友J:
描述的不是很具体,你指的差距大是电流还是扭矩?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肯定会有差别,必要时可超频运行。

网友L:
学习了,感谢分享!好贴要多发!

网友M:
楼主的差距大估计是压力和流量的差距

网友M:
这么小的电机怎么还用变频,调节出口阀门不就可以控制了吗

网友N:
变频器出口功率可控,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