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指针排序

楼主(2016-12-05):
一组连续的地址,通过触摸屏设定数值,需要按照大小排序。

好像要用指针?没用过,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路过!我也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B:
设一个缓存区,放一个数,地址指针加一个,同时清掉缓存,再放一个,指针再加一,再清缓存,一直循环就行,做个FOR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5-20):
将要排序的数存进数组,用比较法做个for循环即可

网友D(2017-12-18):
对的,做For循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