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hsy--adp模块是能驱动4个轴吗

楼主(2016-12-05):
有没有相关的手册。。为什么我在官网只找到了fx3u--2hsy--adp的硬件。没有4的。

如果我要用3U带此模块那么能控制7轴还是4轴?

使用的指令是怎样的。

现在有个4轴的模组,必须要用三菱的PLC

网友A:
需要插补的话建议选用Q系列,不要插补或者只需要直线插补请选用FX5U:自带4轴直线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