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分享:Y0到Y7每次按要求输出一个位

楼主(2016-12-05):
按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按M0-M7,对应外部输出Y0-Y7动作,比如:

第一次按M0的时候,Y0输出。

第二次按M4的时候,其他的Y点都复位,只有Y4输出。

同理,按M5的时候,此时只有Y5输出。

以此类推。

写得程序如下:

屏上位开关控件,需要设置为:

控制:M0 监控Y0

控制:M1 监控Y1

.....

以上是个人想法。如果有其他方法,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这里用了DECO译码指令,大体指令使用如下: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上地址连接Y0~Y7不就好了,还费事写PLC程序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上地址连接Y0~Y7不就好了,还费事写PL...

就是比如第一次按Y0的时候,Y0是一直输出的。下一次按Y1就要Y1输出,但是前提是Y0要复位。

如果用触摸屏直接输出的话,要先手动复位Y0,再按Y1 让Y1为ON

网友B:
触摸屏上用字开关,加译码器指令好像也可以

网友C(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

网友D(2018-10-13):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上地址连接Y0~Y7不就好了,还费事写PL...

网友E(2019-12-04):
一个BMOV指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