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在运行中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6-12-05):
压力表在运行中常见的故障以及原因:

一、压力表无指示。

原因:

1、导压管上的切断阀没有打开;

2、导压管堵塞;

3、弹簧管接头内污物淤积过多而发生堵塞;

4、弹簧管裂开;

5、中心齿与扇齿磨损就会过多,以至不能啮合。

二、指针抖动大。

原因:

1、被测介质压力大;

2、压力计的安装位置震动大。

三、压力表指针有跳动或呆滞现象。

原因:

1、指针与表面玻璃或者刻度相碰有摩檫;

2、中心齿轮轴弯曲;

3、两齿轮啮合会有污物;

4、连杆以及扇齿轮间的活动螺丝不灵活。

四、压力去掉后,指针不能恢复到零点。

原因:

1、指针打弯;

2、游丝力短不足;

3、指针松动;

4、传动齿轮有摩檫。

五、压力指示误差不均匀。

原因:

1、弹簧管变形失效;

2、弹簧管自由端与扇形齿轮,连杆传动比调整不当。

六、传动比失调。

七、指示偏低。

原因:

1、传动比失调;

2、弹簧管有渗漏;

3、指针或传动机构有摩檫;

4、导压管线有泄露。

八、指针不能指示到上限刻度。

原因:

1、传动比小;

2、机芯固定在机座位置不当;

3、弹簧管焊接位置不当。

网友A:
谢谢分享,以后维修就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