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PCI-1756与VB.NET

楼主(2016-12-05):
在使用vb.net编程时,需要添加板卡PCI-1756的控件但是找不到控件之所在,请大神帮忙指导。

网友A:
板卡自带的光盘中都带如何连接的 仔细找找

网友B:
您好,装了研华板卡的SDK驱动后,可以打开navigator这个测试工具,如下图:

其中有各种语言的编程视频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