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定位

楼主(2016-12-05):
初学者一枚,刚做第一个项目,有一个木箱,箱子里放着泡沫,泡沫上有排列的圆孔。

方案中用的basler相机,得利捷的IMPACT软件,想用固定在机械手上的工业相机先对木箱的一角进行拍照,建立坐标系,计算出每个圆孔的粗略坐标,再用相机对每个圆孔进行拍照得到精准坐标,根据偏移量引导机械手放置工件。

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建立坐标系,不知道如何将木箱和圆孔的图片都以一个坐标系为准,还有就是在这里不知道如何使用标定板,求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这个先要有个基准物    机械手在基准物上找几个特征点 记住机械的实际坐标  还要记住相机坐标  应该有相应的算法可以统一成一个坐标系  以后每次直接抓产品一个特征点  直接计算和基准物特征点的偏差就可以

楼主:
多谢解惑,只是具体怎么应用我还是模模糊糊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要有个基准物    机械手在基准物上找几个特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