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压力变送器控制水泵的启停

楼主(2016-12-05):
设计工况是这样的:通过压力变送器、变频器控制泵的启停,低于设置压力下限0.1MPa时启泵,高于设置上限0.3MPa时停泵;共两台泵,一用一备,一台变频器控制,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通过转换开关选择。

出现几个问题:打到自动时,1#泵只可以在电脑上控制启动,2#泵在电脑控制时,接触器吸合,但泵不运转(变频器未输出);打到手动时,2#泵只能就地启动,1#泵就地控制时,接触器吸合但泵不运转。

再有就是自动控制泵运转时,高于上限时,自动停泵,但低于下限时不能自动启泵。

刚从别人那里接受这个设备,遇到这个情况,接线图等资料都没有。

网友A:
最好该用PLC吧?变频器估计自带编程吧?!你这样肯定不好搞,需要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对应参数,多看看变频器手册吧!还有就是传感器是4_20mA还是0到10V需要对应,不然肯定不行的,多了解一下吧,你这样别人也帮忙不了你

网友B:
变频,变频,你这控制模式与变频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开关量控制而已。

要充分实现变频的作用,就不要用开关量,而用模拟量控制,即用压变的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在变频器上设定一个需要达到的压力数值,使其实现PID控制,其效果好于频繁的启停。

网友C:
根据楼主描述好像还有类似PLC的控制器来控制的,与变频器并无关系。

变频器不运行需要检查一下启动信号有没有,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低于下限不自动启泵还是需要检查变频器启动信号。

这些问题需要仔细一点查找线路。

网友D:
如果有钱,最好用PLC。如果想省钱,用ABB 的ACS510,用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该用PLC吧?变频器估计自带编程吧?!你这样肯定不...

 现在就是没有电气接线图,不知道是否叫人更改了线路。。变频器参数涉及的我也查看了,里面很多都是默认值。不敢轻易改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描述好像还有类似PLC的控制器来控制的,与变频...

 他变频器里有PLC运行模式,但貌似没有选择,电气图也没有,线号也不全,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变频,你这控制模式与变频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开关量...

 当他超出0.3MPa 由自动停泵,说明他还是有模拟量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用plc来控制的,变频器编程没有用过。压力表有...

 压力表有输出,这个变频器里有PLC运行模式,可选择使用~

网友F:
AB的ACS510有一拖二,一通三,一拖四的电路图和设置参数,一目了然

网友G:
监控看下程序,从程序里最好找了

网友G:
检查电路和变频器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