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00系列485通讯写入伺服使能

楼主(2016-12-05):
这个地址数值为1的时候使能打开,为什么D100要256的值才打开  想不通  高手解释下

网友A:
应该是

通讯的 高/低byte 顺序颠倒的关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讯的 高/低byte 顺序颠倒的关係!

不大明白,高手赐教

网友A:
Modbus 的06命令码(写一个Word)封包格式是:

站号+06+位址(高Byte)+位址(低Byte)+资料(高Byte)+资料(低Byte)+CRC(16bit)

上面的格式跟PLC的程式前3个MOV对照一下,可以看出

高低byte与PLC的MOV都是颠倒的

写P2-30=1,位址是023C,站号3

封包是:03 06 02 3C 00 01+CRC(16bit) <=16进制

MOV是:0603,3C02,0100,...两两颠倒

0001颠倒变成0100,就成256了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B:
看着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