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故障问题

楼主(2016-12-06):
正常工作中突然断弧,排除线路和焊机问题,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么机器人发出了断弧命令,要么是编程出错导致间隙过大或者移动速度太快

网友B:
首先应当检查机器人系统信息,看停止是不是因为机器人报错;然后才是检查程序问题,看是否已经收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