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A的空开,开关库卡电源时为什么会跳闸?

楼主(2016-12-06):
开库卡控制柜上的电源时,空开会跳闸,或者关控制柜上的电源时,空开也会跳。小机器人

漏电电流30mA的。。。是不是要换漏电电流100mA的才行。。

我接地什么的都接好了的啊。

网友A:
有漏电情况你不查,换大了合适吗?漏电情况要检查。如果装了伺服,建议别装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情况你不查,换大了合适吗?漏电情况要检查。如果装...

机器人和外壳什么的接地都正常啊。。还有哪些地方可能漏电?怎么查

网友B:
把漏保去掉,换普通空开!

网友B:
这是我们公司的,伊顿空开,不加漏保!

网友C:
有合理变压器没有  测量下启动电流是多少  电流小是有漏电  电流大是空开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合理变压器没有  测量下启动电流是多少  电流小是有漏电  电流大是空开小

打错字了 是隔离变压器 不是合理变压器

网友D:
你的电源不要接有其他的电器,要单独使用总开关,以免其他电气漏电影响。

网友E:
带高频开关电源类负载(例如伺服、变频器、高频逆变单元等)不适合用漏电断路器控制:这种负荷选用漏电断路器就是脑残人士

网友F:
碰到过这种情况,你直接把接地去掉不接就好了!!!

网友G:
我不懂,看了上面的朋友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H:
漏保的可靠性一般没问题!先查查原因!别急着换空开!

网友I:
估计漏电了,或者地线不干净

网友J:
一般带变频器的都得选择100mA以上的漏保。你可以根据手册来计算漏电流选择相应的开关。

网友K:
太小或者有漏电!~检查

网友L:
空开容量不够,或者有漏电,换个空开试试

网友M(2017-10-13):
接地去掉吧  或者换普通的空开

网友N:
KUKA机器人进线开关时不适合用漏电保护开关的,在开机是会出现跳闸。

网友O(2018-03-16):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P(2018-11-23):
KUKA电气培训里面有 如果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需要漏电保护电流在500m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