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12-06):
    我现在有4台FX3U的PLC,每个PLC后面挂一个FX3U-ENET-L以太网模块,通过交换机组成网络,每个模块有不同的IP地址。我用电脑通过交换机可以给任何一个PLC读写程序,通讯业很稳定。现在我想用一台PLC做主站,读取其他三个PLC中的数据,只需要读两个字原件的值即可。这个可以系统能实现吗?以前用485ADP做过1:N网络,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像那样通讯,主站可以读取每个从站中的几个数据?

网友A:
既然通讯没问题 ,应该是可以的,分别写主从站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通讯没问题 ,应该是可以的,分别写主从站读写程序

那该怎么写呢,是不是用缓冲存储区通讯,要有顺序的还是无顺序的。业不知道发送什么内容才能响应呀。哎,有实例吗老司机?

楼主:
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不要这样费劲了,还是谢谢老司机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不要这样费劲了,还是谢谢老司机们。

 什么更好的方法  贡献点经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