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电与交流输电损耗?

楼主(2016-12-06):
在不考虑直流逆变器的情况下,直流输电的电线路损耗是不是比交流电要少?

输电线路与频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直流电在输送环节的确比交流电损耗小:但是直流电直接应用范围较窄,高压直流电不方便直接应用,需要逆变为交流电或者合适等级直流电才能应用,逆变耗损比交流电变压损耗大好多倍......

网友B:
输电线路电能损小原因有二:

1    年电能损失小。直流架空输电线只用两根,导线电阻损耗比交流输电小;没有感抗和容抗的无功损耗;没有集肤效应,导线的截面利用充分。另外,直流架空线路的“空间电荷效应”使其电晕损耗和无线电干扰都比交流线路小。

2     没有电容充电电流。直流线路稳态时无电容电流,沿线电压分布平稳,无空、轻载时交流长线受端及中部发生电压异常升高的现象,也不需要并联电抗补偿。

输电线路与频率有什么关系吗?什么时候改频率了!??? 50Hz啊!这东西能改吗??好像很少;只有高压直流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电线路电能损小原因有二:1    年电能损失小。直流...

谢谢答复,,,\(^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