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6-12-06):
设备的功率的计算问题

举个例子,设备包含三相电机5KW,其它均为单相220V用电设备,合计10KW,请问本台设备的额定功率标称多少KW呢?

另外,电机不是常转模式,其它用电设备基本正常工作能有5成时间在动作,那么它的最大功率和运行功率如何计算呢?

麻烦这方面的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采用需要系数法求用电设备足的计算负荷:

 有功功率Pc = Kx*Pe

 无功功率Qc =Pc*tanψ

 视在功率Sc =根号下Pc平方+Qc平方

 计算电流Ic =Sc/(根号3*Ur)

 其中 Pe用电设备组功率 ,KW ;Kx,需要系数,查表可得(由《民用建筑用电设备》表1-2中,各种水泵需要系数为0.6-0.8,tanψ=0.75,COS=0.80

网友A:
单相负荷与三相负荷同时存在时,应将单相负荷换算为等效三相负荷再与三相负荷想加

网友A:
既有相负荷又有线负荷时,需要将线负荷转换成相负荷。

  将各相负荷分别相加,选出最大相负荷,取其3倍作为等效三相负荷。

网友B:
设备功率标注就是总功率和就行,但是永远不同期工作的只统计最大同期工作负荷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功率标注就是总功率和就行,但是永远不同期工作的只统...

楼上正解,不要想太复杂了

网友D:
先将单相的换算成三相的功率后再来算总的功率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倾力帮助,受益非浅啊!

网友E:
单相的换算成三相的功率后再来算总的功率即可!那么单相换算三相是怎么换算,以什么为准?

网友F(2017-06-18):
按三项的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