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组态软件与欧姆龙PLC以太网通信(FINS命令)——CPU型号-CJ2M-CPU33

楼主(2016-12-06):
[摘要]:

随着工业企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欧姆龙PLC以其优良的性能价格比、可靠性、灵活性、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工业控制领域迅速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CSCJ系列PLC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作者详细的介绍了紫金桥组态软件与CJ2M-CPU33 PLC通过FINS/TCP命令通信的过程。

[关键词]:紫金桥、欧姆龙、组态软件PLC、以太网、FINS

硬件配置

                     1-1 PLC面板介绍

1.手动调整PLC的UNIT No.和 NODE No.,默认UNIT No.= 0,NODE No. = 0x01。即PLC单元地址为0,节点地址为0x01。

2.通过CX-Programmer设置CPU CJ2M-CPU33模块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传送IO表设置,如下图所示:

1-2 PLC IP地址配置

3.修改电脑的IP地址:

CJ2M-CPU33IP地址要与电脑同网段。

1-3 上位机IP配置

软件设置

1.设备定义

设备定义时请选择:PLC/ORMON(欧姆龙)/TCP/IP(CS/CJ)。

2.设备专有参数配置

2-1 设备定义

目的网络地址:只有一个本地网络时,网络地址都设置为0,代表只有一个网络如果有多级网络,则必须指定PLC所在的网络号,范围是1-127

目的节点地址:在同一级网络里, 每个PLC节点地址设置为不同地址,一个节点地址对应一个PLC若为以太网,目的节点地址则在PLC的CPU面板上指定,如图1-1

目的单元地址:同一个PLC一般包含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单元号互不相同,CPU默认为0,其余模块单元号则可按需、手动在模块面板上设置

源网络地址:只有一个本地网络时,网络号都设置为0,代表只有一个网络如果有多级网络,为了避免冲突,则必须指定各级网络号,范围是1-127

源节点地址:在同一级网络里,各个连接节点的节点号需设置为不同号码, 一个节点对应一个PLC若为以太网,上位机节点地址一般设为IP地址的最后一个字段,或默认0

源单元地址:在同一个PLC中,各个模块单元号互不相同,CPU一直为0,其余可自行设置

: 由于通讯是在计算机和PLC的CPU之间进行的,所以目标模块单元地址和源模块单元地址都设置为0

3.数据连接

2-2 组点连接

内存区:是把软件中的点参数与PLC的某个内存区建立对应关系的区域。

具体对应关系,请参见下表:

内存区域

组点连接

范围(十进制)

格式

注释

CIO

CIO

0-6143

WORD

PLC与I/O单元的数据交换,分只读区和读写区,请参考设备手册

W(工作区)

WR

0-511

WORD

工作区用作内部处理和存取数据,它可按位或字存取

H(保持区)

HR

0-511

WORD

用于数据存储与操作,掉电或停止时,可以保持数据不变

A(辅助区)

AR(R)

0-477

WORD

辅助区的位被系统预置了标志位和控制位,用于监控操作

AR(Read)只读区,字偏移地址对应实际地址A0;

AR(Read/Write)读写区,字偏移地址0对应实际的488地址

AR(R/W)

488-959

WORD

D(数据存储区)

DM

0-32767

WORD

只能以字为单位存取的多用途数据区,不能用位操作

C(计数器当前值)

C(PV)

0-4095

WORD

计数器过程值,可作为普通字读取

T(定时器当前值)

T(PV)

0-4095

WORD

定时器过程值,可作为普通字读取

IR(变址寄存器)

IR(PV)

0-15

WORD

用于间接寻址一个字不支持,如需,请联系客服)

DR(数据寄存器)

DR(PV)

0-15

WORD

间接寻址中用来偏移变址寄存器中的PLC存储地址

不支持,如需,请联系客服

TK(任务标志)

TK(FlagBIT)

0-31

WORD

读取任务标识

TK_FlagStatus

0-31

WORD

读取任务状态

T(定时器当前状态)

T_STATUS

0-4095

WORD

定时器当前状态

C(计数器当前状态)

C_STATUS

0-4095

WORD

计数器当前状态

E0 - EF(扩展数据存储区)

E0 - E15

0-32767

WORD

EM区域存储容量取决于使用CPU的型号

EM

EM(Current)

0-32767

WORD

EM当前过程值

地址范围:上表格中寄存器地址范围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参考设备手册。

数据格式:是指把PLC内存区中的数据解析成已选择的数据格式,通常情况下都使用16位无符号数或16位有符号数。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格式时一定要选择正确。例如,32位数据覆盖了两个寄存器,所以如果组了一个32位的点,那么这个点覆盖了相邻的两个寄存器。

字偏移(十进制):是指寄存器的偏移地址。

位偏移:针对寄存器中的某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