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型电流互感器的现场干燥方法

楼主(2016-12-06):
1)干燥技术规定,所监视部位绝缘电阻稳定12h后可以停止热油循环处理。试验表明此时的绝缘电阻只是一个相对稳定值,它出现的时间和大小主要由油温和内部压强决定。

    油温高固然对干燥有利,但过高则会加速一次导线内残油或绝缘纸的劣化。同时,一般现场用的真空滤油机长期工作油温不宜超过65℃,所以平均油温控制在65 - 70℃对互感器绝缘寿命和真空滤油机的运行都是有利的。

    互感器内部压强越低,水分汽化温度就越低。当油温高于汽化温度时,绝缘内水分产生气泡,开始汽化。过热度越大,汽化越激烈越迅速。

    2)在循环升温开始前.对一次绕组施加30% - 40%额定电流。目的是建立一定温差,防止潮气向内心扩散。此电流宜在循环结束数小时后切断。

    3)首先逐步升温循环,待温度上升到控制值并经一定时间后方可缓慢地提高真空度。在干燥开始阶段,由于内部潮气较多,产生较大的蒸汽压力,过早、过快地减少外层压强可能会使绝缘层间遭受损伤。

    4)U形一次绕组弯处绝缘包扎最厚,绝缘外部压强最大,在循环方向上又属油温偏低部分,因为是排潮最难的部位,可以在油位循环到某一时间后,适当降低油位循环,减少底部压强,有利于该绝缘部位的抽潮。

    5)循环油宜用新油,也可用原互感器油,但要先作单独干燥处理。为提高绝缘油浸程度,必须重视以下方面:

    ①坚持预抽真空,不应低于6h。

    ②残压降低时,油浸程度加大,对于220kV及以上互感器尽量使残压不大于1.33×10Pa。

    ③尽量用热油注入,并可在注油过程中对一次绕组施加40%额定电流以助加热。

    ④油应从互感器上部注放,注入油应经真空干燥脱气处理,注油前油箱下部放油阀处密封可靠,防止从底部抽入空气。

    6)进油速度不能过快。通常,油位每增长1m的时间不宜低于3h,可根据互感器油量的多少选择注油孔内径,一般为Φ1.5mm、Φ2mm.内孔长度5mm左右,管口呈喇叭形以利喷洒均匀。

高电压电容型绝缘的电流互感器排潮虽然比较困难,但采用热油循环干燥方式一般都能解决现场排潮问题。对于轻微受潮的互感器,不用真空手段处理也可能使绝缘试验数据达到规程要求,但采用高真空后干燥温度可以相对低些,对设备绝缘寿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