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12高功率音频放大器电路_电路图

楼主(2016-12-06):
可以使用这LM12电路图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高效率的音频放大器电路 。这LM12音频放大器电路将提供一个高输出功率在8欧姆或4欧姆负载阻抗。此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60瓦左右,在4欧姆负载,每个通道上的一个4欧姆负载100瓦 。

  这是高功率音频放大器组成的两个主体阶段:一个前置放大器LM381N的双前置放大器集成电路LM12高功率运算放大器的功率放大器阶段,要获得这音频放大器的全功率则需要使用一个双35伏的电源电路。

  如果你想使用汽车音响放大器音频放大器电路,你将需要一个功率DC - DC转换器。由R1,R2可变电阻器,音频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必须设置约300 mV的,要获得更多的音频功率,这音频放大器可以使用它在桥模式下配置,但在这种方式中 ,您将获得一个单声道功率。功放电路,如果你想使用在桥配置或立体声配置只是在立体声模式下配置设计的PCB板,并以这种方式修改跳线:

  跳线JU2的安装和居4

  删除JU3

  移除跳线R13

  替换R14的与一个113 K电阻(1%)

  替换R15 4.5 k电阻(1%)

  删除R10

  切从R14和地面之间垫箔

  输入信号连接到左边输入

  连接之间的左,右输出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有点儿复杂。不好看懂呀

网友B:
双声道变单声道的双喇叭混声改变,谁愿意这么弄立体声没了。忽悠人的改装,也没必要这么改装,改单声道J1J2外接输入口加装分流板和开关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