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与PCACCESSMPI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06):
运行环境:win7 32位 旗舰版;

内装软件:winCC  PC access V1.0

硬件:通讯卡 CP5622,西门子紫色通讯线, profibus通讯接头  一台工控机,一台笔记本(给PLC灌程序和设置端口地址和波特率) CPU224

过程:1)笔记本装有step 7 micro win sp9 ,通过笔记本把编号的程序和端口设置导入CPU224.CPU224端子通信端口设置如下:PLC地址:2,最高地址31,波特率19.2kbps,地址间隔刷新系统10。

     2)制作通讯线,profibus通讯接头一进一出。出的一头连接CP5622端口,进的一头连接CPU224端口;

     3)打开 PC access,设置PG/PC接口,激活CP5622(MPI)并设置MPI参数:地址为0,传输速率19.2kbps,Timeout设置成10,

     4)添加PLC,PLC地址设置成2,添加变量,

     5)将变量添加到测试客户机,结果变量显示bad。

请问各位大神,正常程序是否是这样进行,为什么最后通讯失败了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过了吗?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过了吗?排除法换个电脑试过了吗?排除法

没有

网友B:
设置识别PLC了吗?软件兼容可以考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