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16.0

楼主(2016-12-06):
为什么老是过一段时间就报16错误

网友A:
问:松下伺服A5系列出现ERR16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RR16.0是过载保护,当转矩指令值超过Pr5.12设定的过载水平时,根据后述时限特性激活过载保护。

1、负载过重,有效转矩超过额定转矩,长时间持续运转。

2、增益调整不良导致振荡,振动。电机出现振动、异常声音。惯量比Pr0.04的设定值异常。

3、电机不限错误、断线。

4、机械受到碰撞、突然负载变重,发生扭转缠绕。

5、电磁制动器处于动作状态。(刹车没有完全关闭)

6、在复数台机械布线中,误将电机电缆连接到其他轴,错误布线。

解决办法:

1、加大驱动器、电机的容量。延长加减速时间,降低负载。

2、重新调整增益

3、按布线图正确连接电机线路。更换电缆。

4、排除缠绕因素。减轻负载。

5、测量制动器端子的电压。断开制动器。

6、将电机电缆、编码器连线正确连接到各自的对应轴上。

以上内容摘自PanasonicA5说明书,仅供交流使用,勿用于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