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NXL变频器求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2016-12-07):
伟肯变频器准备指示灯不亮  检查发现电源触发板上有6个瓷片电阻模块碎了  检查可控硅没有问题更换主板上电瓷片电阻模块又碎了。大神门可能还会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A:
印象中那是预充电电阻,上电就爆应该就是直流母线正负端之间短路或者对地短路,或者电阻的旁路接触器/继电器未能正常吸合导致电阻一直工作过热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