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变频器模拟量控制速度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6-12-07):
本人使用ABB ACS880带电机,现在需要通过电位器给给定速度,我的接线是按照固件手册上的工厂宏默认接线方式,下图工厂宏的默认控制连接,请问要设置哪些参数,怎么设置?请大家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工厂宏好像是默认的参数就是电位器通过AI1调速,说明书上有介绍,仔细看一下。

网友B:
ABB参数宏的概念其实就是对相应的功能对应相应的参数,你用的是电位器调速,你的速度给定参数设置成AI1就行,具体参数就是22.11设置成AI1

网友C:
22.11设置成AI1,然后12.17、12.18、12.19、12.20定义AI1输入的最小值到最大值。电位器接至AI1上控制输入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