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电容爆了

楼主(2016-12-07):
18.5KW国产三晶变频器突然冒烟,拆开检查发现里面的大电容爆了两个,电解液往外面电路板上流,请问这个大电容做什么用的呢?变频器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网友A:
电容爆了没关系,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干净,换个新电解电容就行。

电容滤波的呗!

网友B:
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坏了可以换一个新的。

网友C:
这个叫做:储能电容;

储能电容爆了的话变频器基本没法带负荷了,电压不稳极可能导致功率模组损坏,修复再说

网友D:
电容炸后,没有伤及其他板子,模块,换个电容就行;变频器电路中的电容式并在直流侧的,变频器上电后,不管有没有输出,直流侧都是有电的,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储能与滤波。

网友E:
三晶的也用???

网友F:
爆电容的原因一般是电压过高,电容容量减小,变频器进水或湿度大,将电路板清洗干净,更换电容一般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