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宏路径文本隐藏

楼主(2016-12-07):
大家好,问一下,我插入一个PLC模块宏,宏文件的路径和描述文本为什么会一起显示出来啊,

而且就算我把显示属性里面所有的项目都删掉,还是会显示,怎么去除呢?如附件图片。

网友A:
双击进入属性,点显示,右下角的触点映像选择无即可!!

楼主:
本来就没有触点映像啊

引用 网友A:
双击进入属性,点显示,右下角的触点映像选择无即可!!

网友B:
把你回复图中的增补说明各个选项对应的右面属性中的【隐藏】项选择为【是】,即可不显示当前选项,如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回复图中的增补说明各个选项对应的右面属性中的【隐藏...

不行,隐藏掉了模块品牌型号,点位、电流、电压等文本,路径文本还是在。

网友C:
有事请教楼主,加我QQ331796980

网友D(2018-03-16):
选项 层管理 把路径文本的可见取消钩选

网友E:
很有用的。。很适合!!!

网友F:
取消显示隐藏元素

网友G(2023-06-23):
选项-设置-项目-《项目名称》-图形的编辑-常规  将带宏边框的插入取消

网友H(2024-06-09):
将隐藏元素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2024-09-28):
快捷键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