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无信号

楼主(2016-12-07):
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主测管采用一体式内外成型,无测量死角,压力损失小,磁性元件不受地磁场影响,指示器模块化安装,对介质的粘度、密度、温度、压力多级修正标定。相比传统的流量计,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服务量小的优点。今天小编给大家分析一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原因。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电源方面故障;

  (2) 连接电缆( 激磁回路,信号回路) 故障;

  (3) 液体流动状况方面故障;

  (4) 传感器零部件损坏故障;

  (5) 转换器元器件损坏故障。

  首先查主电源和激磁电流熔丝,若接入符合规定电流值新熔丝再通电而又熔断,必须找出故障所在点。

  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分别检查连接激磁系统和信号系统的电缆是否通,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