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态触摸屏多段开关怎么做?

楼主(2016-12-07):
请问这种通态触摸屏多段开关怎么做?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mcgs,敬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通过plc实现啊,用中间继电器赋值的方法,在触摸屏里建立对应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lc实现啊,用中间继电器赋值的方法,在触摸屏...

没弄明白,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B:
用动画按钮,用4张图(开关的指向不一样的)来实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