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5V----375V输入稳压输出AC220V

楼主(2016-12-07):
有没有方案做:AC:85V----375V输入稳压输出AC220V,把输出电压控制在220V以内。谁有介绍。

网友A:
是不是AC:85V----275V??

谁家的需要375V这种高压?

如果怕错相就是480V才对

网友B:
你可以用多抽头的变压器,市上买的稳压器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容量受限制。你可以找一下容量相当的。

网友C:
UPS稳压电源就是因此而生

网友D:
功率是多大啊?

稳压器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