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211R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12-07):
   小弟新人,才来公司几天师傅就辞职了。现公司要求对台达DVP14SS211R(带两个数字量模拟模块)程序调试更新,需要将改好的程序重新装载进去,有一条串口编程电缆,但笔记本(笔记本为联想G400)只有USB接口,买了一根USB转232接口电缆。在没有PLC实物的情况下!将两条电缆连接好,插到笔记本上,驱动好像是他自动安装的。然后打开要下载的程序,通信设置,他自动默认端口是COM3,换一个USB插口就是默认COM4,再换一个就是COM5,就不知道实际有PLC时接下来该怎么操作了。百度了很多,网上说还要什么驱动什么的。现在弄得是云里雾里,求哪位大神指点下,实际操作时该怎么弄,越详细越好!小弟不甚感激!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A:
USB转232接口电缆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安装后插入USB转232接口电缆电脑默认是哪个COM口在编程软件中就选择那个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232接口电缆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安装后插入US...

  是不是默认选择了,然后就把串口连接到PLC,选择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刚才在笔记本上没接PLC模拟了下,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是否可以到时候连接PLC直接用。

网友B:
一般COM口应该选择COM1,就是可以把你电脑的COM4 COM5改成COM1这样与PLC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COM口应该选择COM1,就是可以把你电脑的COM...

怎么修改com口啊?我换不同的USB插口,只有COM3、COM4、COM5

网友C:
要连接plc!然后编程线驱动装好!选对通信端口!自动检测!

台达SC SV EH EH2 EH3 ES2 EX2 SA2 SX2 SV2 等

上传密码、次数限制、识别码、上载失效

都可以搞定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速捷工控Q1370235739

网友D:
装好驱动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com端口,使用WPLsoft编程软件,点击通讯设置那里,选择通讯端口会自动跳出安装好的端口,然后点击自动侦测,如果显示出PLC,那就OK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好驱动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com端口,使用WPLso...

但是到了那里显示通讯延时错误

网友F:
装好驱动后,在通信设置里的通讯端口点一下...会出现已经连接的端口 确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