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SPLC求救

楼主(2016-12-07):
一台设备上用的是台达DVP60ES PLC 触屏无密码,程序能上载并监控,但是厂家不知道动了什么手脚,PLC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程序监控有输出,实际无输出,输出指示灯也不亮,每次给钱厂家就电话告诉按几个按钮组合就好了,再过段时间又不行了,厂家还要钱,可有人知道怎么回事?附件是程序。

网友A:
厂家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欠款还是威胁要服务费呢?

网友B:
估计你们公司老油条,老是欠款,这样很不好,怪不得人家不让你<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给楼主建议:要么付清欠款,要么直接更换控制系统。

如果不会更换,可以在工控速派板块发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建议:要么付清欠款,要么直接更换控制系统。如果不...

正确途径。

网友E:
你说的按钮组合不知道是触模屏上的还是操作按钮,从程序上看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如果是在屏上按的话,那可能就是通过宏义设置中断之类的。其实最简的方式就是重新编一个程序,看看输出对不对,不行再将原程序写回去。

网友E:
如果是通过按钮进行的,那就你查一下线路,看看是不是输出端电源上做了控制,不过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但也不排除,通常情况软件监控有输出,那么程序应该是开始执行了,输出端没有信息,一般都查硬件。

网友F:
喔m1034动作,是不是出现问题,plc保护工作安全而停止输出的一种保护措施呢,

网友G:
按下X10 X24 X4三个键就可以解锁

网友H:
973行,写了个时间锁取消在ON下M30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