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6-12-07):
公司喷涂线控制柜采用的三菱F3U型PLC和三菱E700变频器控制链条速度,今天出了个很奇怪的现象,E700变频器由外部启动信号,但是变频器就是不动作,P79改为0,面变切换到PU模式,按RUN能启动但是频率面板改不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外部运行的模式时候正转或反转和运行灯有亮么

网友B:
最快检测模式:首先初始化再断电5分钟用键盘操作是否正常,正常的话重新设定参数即可,不正常考虑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