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6-12-07):
请教各位,我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plsr指令,电机运行过程中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约1mm的色标,然后plc就停止输出脉冲,这个已经做到了,但是现在要求检测到色标以后必须立即停止,要求光电传感器的光线正好停止在色标上,现在停止后色标过冲2MM 不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用两个传感器,高速变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