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的几种灭弧法

楼主(2016-12-07):
高压开关柜中含有一种叫电弧的高温高导电率的游离气体,表现为瞬间的高温火花,会销毁导电触头部位,造成很大的破坏性,严重的会造成电气设备发生爆炸事故,因此灭弧显得犹为首要,那么高压开关柜灭弧法有哪些呢?
1、用气体吹动灭弧
应用任何一种较冷的绝缘介质的气流来纵吹电弧(气流方向与弧柱平行)或者横吹电弧(气流方向与弧柱垂直),使电弧迅速分散,加强冷却,从而到达灭弧的目的。
2、采取多断口灭弧
在高压断路器中,常制成每一相有两个或者更多个串连断口,可将电弧分割成多个小电弧段。其作用是:在相等的触头行程下,多断口比单断口的电弧拉长速度快,从而弧隙电阻迅速增添,增大了介质强度的恢复速度;同时,加在每一个断口的电压减小,使弧隙的电压恢复速度降落,因此灭弧机能优良   低压开关柜
3、应用真空灭弧
真空拥有较高的绝缘强度,将开关触头置于真空容器中,当电流过零时即能熄灭电弧。为避免发生过电压,应该不使触头分开时电流突变为零。宜在触头间发生少许金属蒸汽,构成电弧通道。当交换电流自然降落过零先后,这些金属蒸汽便在真空中迅速飞散而熄灭电弧。

网友A:
我印象中还有个磁吹,印象不深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六氟化硫灭弧

网友C:
方法真多,过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