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口诀顺口溜

楼主(2016-12-07):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a :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b :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说明:

  正确选用熔断体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关系极大。当仅用熔断器作变压器高、低压侧保护时,熔体的正确选用更为重要。这是电工经常碰到和要解决的问题。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c):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c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网友A:
问个事儿,三相220V的电机是不是国外引进的电压等级,国内都是配三相380/220的变压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个事儿,三相220V的电机是不是国外引进的电压等级,...

电机有380V/Y星形,220V/角型两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