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清洗反渗透膜操作规程

楼主(2016-12-07):
在线清洗反渗透膜操作规程

、RO膜清洗:

1、RO膜清洗的条件:

RO系统在运行中,出现下列现象之一者,RO膜需要进行化学清洗:

l 产品水的膜透过量下降10-15%

l 产品水的脱盐率降低10-15%

l 膜的压力差(原水进水压力-浓水压力)增加10-15%

l 已被证实有结垢或有污染。

但值得注意的是,RO膜本身是受运行的压力、水温等参数的影响,RO膜清洗的条件应综合全面考虑。

2、清洗过程简述:

RO膜化学清洗工艺包括冲洗、浸泡、循环三个过程:

l 冲洗过程:

RO系统的化学清洗过程中,要进行两个冲洗洗过程:化学清洗开始时的冲洗能有效地刷洗膜表面污物;当化学清洗完成后的冲洗能有效地去除化学清洗液,为产品水的质量提供了必要保证。

l 浸泡过程:

浸泡是RO系统清洗的关键。它既能使化学液与污染物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又能让污染物从膜的表面脱落,溶于化学液中达到化学清洗的目的。

l 循环过程:

循环是RO系统清洗的主要过程。该过程中化学液与膜内部分子发生物理的动力接触,进一步发生渗透、磨擦、剪切等反应,从而达到化学清洗的目的。

3、反渗透化学清洗的操作:

3.1. 清洗准备工作:

3.1.1 确定RO膜需要化学清洗

3.1.2 分析污染物确定采用的化学配方,并根据配方采购必要的的化学药品或试剂。见“3.1.7条”。

3.1.3 检查化学清洗装置是否完好。

3.1.4 准备好防护镜、胶手套、口罩、橡胶围裙等防护用品。

3.1.5 检查电加热器是否可靠。

3.1.7清洗液配方:

RO膜的污染或阻塞是受其污染物的种类、膜本身的材质等条件的影响。对于不同的污染,其化学清洗的药剂是不一样的。下表是常规清洗药剂的配方:

清洗药剂的配方表

污染物

配方

  无机盐 金属

氧化物 无机胶体盐 微生物 有机物

  CaCO3 CaSO3

BaCO3

a. 0.1%(w) NaOH;

b. 0.1%(w)Na4EDTA (PH11) 一般 一般

a. 0.1%(w) NaOH;

b. 0.025%(w)Na-DSS(PH11) 较好 较好 较好

a. 0.1%STP、1.0%(w) Na4EDTA

b. 0.1%TSP、1.0% Na4EDTA 较好 较好

0.2%(w) HCL

0.5%(w)H3PO4 一般 较好

2.0% (w) 柠檬酸 一般

0.2% (w) NH2SO3H 一般 一般

1.0% (w) Na2S2O4 较好

注:* W:重量百分比

* SPT:是Na5P3O10

* TSP:是Na3PO4.12H2O

3.2  RO膜化学清洗步骤:

RO膜化学清洗分为六个过程:配置清洗药液、低压冲洗、循环、浸泡、高压冲洗和清洗

3.2.1 化学清洗药剂的计算、测定及配制:

化学清洗药剂的配置是化学清洗过程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化学清洗的效果。

l 药剂量的计算:

化学清洗药剂加量 = 药剂溶液百分比浓度 x 添加的清水量(通常为化学药箱容积)。

 注:*清水 : 要求为RO产品水或无其它离子污染的纯净水。

 *药剂溶液百分比浓度:是按厂商规定的药剂溶液百分比浓度计算。

 *化学清洗药剂投加量:为原液纯度;若不是,则此值需要除以已知纯度。

l 清洗液PH值的检测:

清洗过程中清洗液的PH值是重要的测定参数,通过PH的变化可以判断系统清洗的状况和清洗阶段。现场采用精密试纸法或便携式PH仪进行检测。

l 清洗液的配制:

u 除盐水泵正常运行条件下,慢慢打开化学清洗系统的清水注入阀,让RO产品水注入化学清洗箱。

u  当水注入到化学清洗箱容积一半时,启动清洗泵,打开清洗液循环阀,循环搅拌,同时将计算的药剂量,倒入化学清洗箱中。

u  当RO产品水至化学药箱满液位线,关闭清水注入阀。

u 循环搅拌10分钟。(难溶盐需要加长时间)

u  检测PH值,调节PH值至要求范围内。

3.2.2  RO系统清洗操作程序(串联清洗):

l 关闭RO系统所有阀门。

l 化学清洗运行程序

启动清洗泵。

打开药液循环阀门,让药液循环5分钟,使之充分混合。

打开清洗出口阀门,关闭药液循环阀门,打开反渗透清洗进水阀门、反渗透清洗二段回水阀门和产水回水阀门,确认过滤器出口压力在2.0~4.0kgf/cm2, 流量为100 m3/h。

l 按循环1小时、浸泡3小时进行3~4个循环过程。

l 结束,步骤如下:

※  关闭清洗泵出口阀门。

※  关闭清洗泵。

l 排放罐中药液,充入清水,再次启动清洗泵用清水冲洗RO及管路。

l 直至清洗箱中没水后,关闭清洗泵出口阀门,关闭清洗泵,关闭RO清洗进水阀、回水阀及产水回水阀。

l 用冲洗水泵对RO系统冲洗10~20分钟,直到浓水侧没有药液流出。

l 至此,清洗完毕,可以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