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感金属检测器

楼主(2016-12-07):
大家好这是老外的金属检测器,请问行家指导怎么做,目前硬件硬件做得差不多了

楼主:
主要检测管子上的订书订

网友A:
电感金属探测??

电磁感应么??

网友B:
"硬件做得差不多了"

网友C:
检测管子上的订书订,啥管子用订书钉?

网友C:
没看明白啥意思...能叙述详细一点儿吗?我理解不了呀

网友D:
网上买一个探-墓的那种探测器就行了,还要改造吗

网友E:
这么粗糙的检测!!!!!!!!!!!!!!!

楼主:
内孔只有80毫米,管子直径30毫米。从中间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管子上的订书订,啥管子用订书钉?

两个接头是用订书钉连接

网友F:
这个挺好的发明,做好了透露一下细节,我们都想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检测管子上的...

拍个照片(接头的)教大家都瞧瞧,然后再想办法

网友G:
怎么做的呢。。。。

网友H:
电涡流感应,电磁感应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