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抱闸问题?抱闸动作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6-12-08):
  1. 伺服驱动器上电,伺服准备信号接通,左右极限接通,驱动器使能信号接通,同时给抱闸线圈24v信号,这时z轴会不会掉下来?

  2. 驱动器上电,伺服准备信号接通,使能信号接通,左右极限接通,不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在发脉冲同时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定位精度会不会不准,还有如果先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再给脉冲信号,z轴会不会先下滑一点,在开始运动,如果先给脉冲,再给抱闸线圈24v,伺服电机会报警吗?这个逻辑是怎么的?

网友A:
使能信号给上后,松开抱闸电机就不会自由转了,已经励磁了!

想要停机时,先给上抱闸信号电源,然后再解激磁就可以了,不会造成电机定位不准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上电,伺服准备信号接通,左右极限接通,驱动器使能信号接通,同时给抱闸线圈24v信号,这时z轴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

驱动器上电,伺服准备信号接通,使能信号接通,左右极限接通,不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在发脉冲同时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定位精度会不会不准,

不会。

还有如果先给抱闸线圈24v信号,再给脉冲信号,z轴会不会先下滑一点,

一般认为不会,看你对“一点”有多敏感。

如果先给脉冲,再给抱闸线圈24v,伺服电机会报警吗?

看您的“先”和“再”之间差多少。

网友C:
伺服电机通电后电机就有扭矩产生,在设计Z轴机械运动条件时肯定会考虑负载重量及运动惯量选用合适伺服电机,所以只要条件合适电机通电后是不会有变化的。倒是电机不工作时要用抱闸使Z轴不受重量条件因素而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上电,伺服准备信号接通,左右极限接通,驱动器...

z轴为什么不会掉下来?使能信号接通是电机上电,伺服电机自锁住,所以掉不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