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V4.1与M218连接问题,登陆不了?

楼主(2016-12-08):
是固件问题?可是官网找不到新的固件,V4.1上也没找到新的固件。

楼主:
各位大虾请指教!

(10个字)

网友A(2017-05-10):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B(2017-10-13):
把固件升级一下,软件里有自带的,从开始菜单点进去

网友C:
V4.1 软件里自带了M218的升级固件的软件 从开始菜单进去 TOOL文件夹里有个Exec Loader for M218 就是  固件好像是浏览直接出现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18-02-24):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学习学习下了

网友E(2018-04-01):
回复内容:请教大神,我升级固件的第三步连接PLC的时候连接不上,升级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引用 网友C:
V4.1 软件里自带了M218的升级固件的软件 从开始...

网友F:
是的    应该是 固件问题

网友G(2021-10-21):
今天遇到类似问题,网上搜到这个帖子,没有解决方案。后来自己尝试解决了,问题出在固件版本文件选择上,我用的是SoMachine 4.3,用自带的M218固件版本4.0.1.30在M218 Exec Loader升级在第3步就出错。后来试了一下之前用过的另一个版本4.0.1.32就成功了,觉得有必要留个言给后面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

网友H(2023-12-27):
微信关注“施耐德电气”公众号,就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