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中的端子和线

楼主(2016-12-08):
  大家好。

   问题1,因为设备中有若干电控箱和盒体,因此在原理图中出现的端子、导线以及电缆很多,有的地方每根线需要串联多达5个端子,再加上其中需要的导线就显得密集,即使不显示其属性。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画?

  问题2,在原理中有许多短联的端子,和同样线号的短联线,而在实现配线时,只需要经过一个端子,那些短联线也是在元器件中串接的,那么在图中怎样画?或设置端子和线?我想不应该为些来改变原理图吧。

  (上个小图不知道好不好使)

楼主:
刚才上传没好使。

网友A:
自学真的有点难,主要是没人指点

网友B(2017-02-28):
端子的一端一般只允许有2个导线出入,多的话就需要用端子短接来扩展了,你说的串接5个端子,按照你图上画的是可以的,能表达所需要的意图了,一般的思路就是原理图和你实际的接线图保持一致就可以了,也就是原理图体现你想要表达的思想就可以了,若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 282429571  交流

网友C(2017-08-16):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2018-04-19):
在每一个放置单子排的位置做端子图,用中断点联络

网友E(2018-12-13):
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用心不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