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控制多台水泵

楼主(2016-12-08):
用西门子200循环控制水泵程序,3用1备,轮换工作,故障自投,互为备用,某台出现故障,备用泵自投。有会的朋友,给讲解一下,最好有梯形图。在此谢谢

网友A:
你的需求说得不太明确,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做,根据出口压力做自动控制就可以实现,先启动1台,如果压力没到,再启动一台,如果有故障,则不启动就好,如果再复杂一些,比如随机启动,那就得用宏定义了。

网友B:
网上应该有,只要搜索一下。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自己理一下思路,什么都问也不高

网友D:
网上有的啊,可以多找找

网友E:
这个是个很基本的程序,网上应该有,可以套用试试

网友F:
刚好上个月写完了这个程序。不过是两台水泵,轮流开启。压力不够就加另外一台,压力足够就关闭最先开启的。

网友G:
取接触器运行信号作为几台在用,做个数值比较,小于三台,泵启动,大于等于三台不启动,每个泵都这么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