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控机用甚么软件编程和组态

楼主(2016-12-08):
西门子工控机用甚么软件编程和组态

楼主:
求助!不让问题问题沉了,自己顶起

网友A:
   你要组态什么 ? SIEMENS 工控机一般有 DP 接口,可直接 DP 网络 ,以态网络,一般 WINCC , 或是使用 RT 运行,都行

网友B:
请向阿水--王者之师求教!!

网友C:
能买西门子工控机一般都是用在西门子的项目上的,比如用step7,wincc等,当然利用其他公司的软件也可以

网友:
上位机有WINCC,组态王等,下位机有S7-200,S7-300等!

楼主:
具体是需要买哪些型号呢

网友D:
STEP 7 PLC编程软件, WINCC或者博途,XP或者WIN7 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