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输出没力

楼主(2016-12-08):
我们这里有一台y132--40力矩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25A,用32A力矩控制器调整,当电压380V时,空负荷2.0电流,带负载只有5.0A,输出没力。换了电机是这样,换控制器还是这样。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光顾,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7-03-22):
反馈查了吗,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B(2017-08-0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光顾,问题解决了。

最好把解决思路说一些呗,大家齐分享

网友C:
就是,看到问题,都想看到答案,以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