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使用MCGS嵌入式版的!ReadSerialStr(参数1)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6-12-08):
!ReadSerialStr(参数1)从串口读取一个字符串。我利用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通过这个函数读取,为什么只能读字符串的第一位。如字符串123,只能读出1,后面的要么是乱码要么什么都没有。。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指导大神么,很急!!!!

网友A(2017-04-01):
解决了吗? 新手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串口设置的问题,说明书太匪夷所思

!SetSerialBaud(1,9600)

!SetSerialDataBit(1,8)

!SetSerialStopBit(1,0)

!SetSerialParityBit(1,56)

网友B(2018-12-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9-02-0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口设置的问题,说明书太匪夷所思!SetSerialB...

mcgs读串口函数显示问题是因为串口设置问题吗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你的触摸屏如果不是1061hn的话可以把软件换成嵌入版7.70001,触摸屏的也换

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