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atetd传梯图

楼主(2016-12-08):
小弟初次用fanuc  入手一套0i mate td

传梯图时提示文件格式不正确  请问各位是否也遇到类似问题  如何解决的

网友A:
要看系统记忆卡型号的PMC软件是否是SA1,SA3或SB-7的等等,维修说明书硬件部分查下记忆卡型号对照下。文件格式不正确,正因为因为使用的PMC软件型号不对。型号匹配就对了。文件格式转换一下再输入,0itd的屏幕下面12个按钮的大多是SB-7的,7个按钮的大多是SA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