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找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楼主(2016-12-08):
电厂的直流系统分支较多、涉及面广,绝缘水平很难保持得很高,特别是在空气潮湿的水轮机层,发生直流接地的机率较大,若不及时处理,会严重影响安全经济运行。直流系统发生一点接地后,若末及时发现处理,在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再发生接地或另一极的一点接地,便构成两点接地短路,将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断路器的误动作,两点接地可能会将跳闸回路短路,造成保护拒动作,还会引起熔断器熔断、烧坏继电器接点。因此当直流系统发生一点接地时,应迅速寻找,尽快消除,防止发展成两点接地故障。

  一、查找接地故障的原则和方法

1.处理原则。根据运行方式、操作情况、气候影响来判断可能接地的地点,以先信号、照明部分后操作部分,先室外后室内,先负荷后电源为原则,采取拉路寻找、分路处理的方法。在切断各专用直流回路时,切断时间不得超过3秒钟,不论回路接地与否均应合上。如设备不允许短时停电(失去电源后会引起保护误动作),则应将直流系统解列后,再寻找接地点。

2.处理方法:传统方法是当“直流系统接地”光字牌亮时,工作人员应先切换直流负荷屏上的接地电压表,判明直流接地的极性。若将该表转换开关切至“正”,电压表指示值为220伏或,接近220伏,则说明“负”极接地;反之,则“正”极接地。接地极性明确后,可进行以下处理:检查绝缘水平低(如水轮机层的各直流设备)、存在设备缺陷及有检修工作的电气设备和线路是否有接地情况;询问载波室是否有直流系统故障;依次切断直流负荷屏上各负荷开关;检查蓄电池、硅整流装置及充电机回路是否有接地现象等。在切断上述每一直流回路后,应迅速恢复送电。在切断每一回路过程中,工作人员应根据仪表和信号装置的指示,判断是否有接地。如切断时接地消失,恢复送电后接地又出现,则可肯定接地发生在该回路上,应及时查找接地点设法消除。

  上述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也有其缺点:因直流负荷屏上的负荷开关控制的既有室内部分又有室外部分,工作人员在水轮机层或发电机层查找接地点时、需用电话联系中控室人员了解光字牌信号变化情况,大大延长了处理时间。如是直流屏内部或蓄电池发生接地,用此法很难检测到接地故障。

二、万用表电压测量法查找接地故障

1.基本原理: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DC档)测直流电压值。当直流一极接地时,另一极对地电压为全电压,即控制电压为220V,合闸电压为250V。当切除某一部分直流负荷时,观察万用表所测极对地电压值的变化情况来判断接地点所在区域,从大到小,逐个否定,最后排除。

2.处理方法:

①在查找直流接地故障时,工作人员须对本厂的直流系统了如指掌(我厂直流系统、接线及负荷分布见下图)。目前的运行状态是101ZK、102ZK和1HK均合上,2HK处于“分”位。直流屏上输出的直流电源按其负荷性质分两路分别送到合闸母线(250V)和控制母线(220V),它们负极分开,正极共用。

    ②判断接地极性。用万用表DClo00档测量直流电源“+”、“-”极对地电压,若“+”极接地时,则“-极对地电压为220V3若“-”极接地时,则“+”极对地电压为220V,据此判断出接地极性。为叙述方便,以下设“-”极接地。

③用万用表测直流控制母线“+”极对地电压为220V,瞬时切除所有合闸电源开关后,如电压值下降很多甚至为0,就说明接地点在合闸回路,应对高压线路的合闸回路、事故照明、机组启励回路等用同样方法进行检查、判断;如电压值仍为220V,则说明接地点在控制回路中,应进一步区分接地点是在直流屏、蓄电池室还是在负载回路。

    ④用万用表测直流屏整流输出的“十”极对地电压为220V,瞬时断开控制电源开关1HK,如所测电压明显下降或为0V,说明接地点在控制母线回路;如所测电压值无变化,说明接地点在直流屏或蓄电池室,就应对屏内设备及蓄电池做仔细检查。

    如接地点在控制回路,测“十”极对地电压为220V,瞬时拉开开关1DK,若电压值明显下降甚至为0V,说明接地点在信号回路,可通过电压测定,瞬时拔出信号回路保险来查找。如所测电压值无变化,说明接地点在其它回路中。瞬时拉开3DK,如所测电压值明显下降甚至为0V,说明接地点在高压断路器弹簧操作机构的储能电机控制回路中。瞬时拉开4DK和5DK,如所测电压值明显下降甚至为0V,说明接地点在主厂房的机组范围内;如所测电压值无变化,说明接地点在中控室范围内。

如接地点在机组范围内,则分别断开4DK或5DK,以判定在哪台机组。之后测量接地点所在机组的自动屏上控制电源进线“十”极对地电压,瞬时解除至调速器、励磁调节屏、测温制动屏、蝶阀控制系统、技术供水系统等设备的“—n极端子,据测量值的变化判断接地点是否发生在这一部分设备。按照上述顺序逐步缩小查找范围,最终找出接地点予以处理。

三、查找接地时的注意事项

    1.查找直流接地故障时,必须有二人进行。

2.禁止用灯泡查找接地点,以防直流回路短路。

    3.查找直流一极接地故障时,切勿引起另一点接地,以防引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的误动或拒动,甚至引起短路烧直流保险。

4.当直流系统一点接地时,禁止在二次回路上工作。

    5.拆除各端子、各开关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6.运用绝缘监察装置的测量转换开关测正、负极对地电压时可能有误,主要是开关内部的正、负极接点与接地点误接通会造成误发接地信号。

    7.如是直流系统绝缘严重破坏但未完全接地,所测极对地电压应低于220V(合闸回路应低于250V),应根据切除某部分负荷时,观察所测电压值是否下降较多来判断绝缘损坏严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