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技术员应掌握那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6-12-09):
设备维修技术员应该哪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大部分维修技术员都需要掌握,电气,机械,液压,气动等相关知识,并具有相应的维修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维修技术员都需要掌握,电气,机械,液压,气动等相关知识,并具有相应的维修能力

plc需要掌握吗   ,,,,,

网友B:
PLC最基本的得会打开,查找,上传,下载

如果能理清循环控制思路的话,那对于维修就是大拿级的了!

网友C:
你工作的场所的设备,仪器知道坏了怎么查找故障,怎样排除故障就可以了

网友D:
本人认为PLC只要知道基本的原理就好,不需要了解太多!

网友E:
看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吧,小公司就要求的比较高了,如一楼所说,电气,机械,液压,气动等相关知识,并具有相应的维修能力。电工钳工知识都要具备,最基本的plc,触摸屏上传下载也是要会的。简单的程序修改也要会点

网友F:
技术是一方面,业务是一方面。具体到什么深度,看工作的需求,在工作中不断总结。

网友G(2017-02-07):
电气自动化控制,PLC 变频。伺服等

网友H(2017-03-20):
http://e10000.cn/a/a.asp?B=302&ID=1379494&Anum=1

网友I(2017-06-23):
我是汽车主机厂的,我们招设备技术员,都是要求要了解PLC(会看程序)、机器人(会示教,处理小故障)、液压与气压都要看得懂,图纸和加工这些也要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气自动化控制,PLC 变频。伺服等

小公司还要懂,水,下水道,天花,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