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C常规金具技术特性

楼主(2016-12-09):
1. 概述

因OPPC内有光纤单元,为了最大限度在连接部位保护光缆,需要采用预绞式金具。

预绞式金具与OPPC 接触面积大,受力分布均匀无应力集中,最大限度保护光缆,同时由于其独特的机构保证了对光缆有足够的握力,使用安全可靠,施工方便。

OPPC光缆专用金具包括:预绞式双耐张线夹、预绞式耐张线夹、预绞式双悬垂线夹、预绞式单悬垂线夹和OPPC接续金具等。

2. 悬垂线夹

2.1作用

预绞式悬垂是将OPPC光缆悬挂在输电线路杆塔上。主要用于光缆与直线杆塔或转角小于25°杆塔的联接,每杆塔一套。线夹可以减小光缆在悬挂点上的静态应力,提高光缆的抗振能力,克服风力振动的动力态应力;还可以保证光缆的弯曲不超过允许的数值,从而不产生弯曲应力,这样便保证了光纤不会产生损耗。

2.2组成

单悬垂线夹为成套线夹,包括悬挂头(由橡胶夹具、铝夹板、U形夹套、螺栓、垫圈、螺母、防松插销等组成)、外层预绞丝、内层预绞丝等,可选配挂环或宛头挂板与绝缘子相连。

1、橡胶夹具:是由优质的三元乙丙橡胶及中心加强件组成,具有抗臭氧、耐老化、耐气候老化性能,使用温度的范围大(-55℃— +120℃),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弹性,较小的压缩变形。

2、铝夹板:由耐腐蚀铝合金高压精密压铸而成,表面经过特殊处理,光洁明亮,该铝合金化学性能稳定,耐酸碱腐蚀性能好,并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3、U形夹套:铝合金挤压而成,用于固定铝夹板,该铝合金强度高。

4、宛头挂板:热镀锌国标钢件。

2.3特点

1、接触面积大,保证了握力,分布均匀无应力集中,能很好的保护光缆。

2、有好的动态承载能力,抗不平衡荷载能力,内层护线条增大了光缆在连接部位的刚度和强度。

3、橡胶衬件增大摩擦力的同时很好的保护光缆。

4、铝合金夹板,有较高的抗腐蚀能力,使用寿命长,并降低线路损耗。

5、无需专用工具安装简单,方便,。

6、根据OPPC的参数选用合适的悬垂金具。

3. 双悬垂线夹

3.1作用

预绞式双悬垂是将OPPC光缆悬挂在输电线路杆塔上。主要用于将光缆悬挂在转角为25°—60°的杆塔上的。线夹可以减小在悬挂点上的静态应力,提高光缆的抗振能力,克服风力振动的动态应力。为悬挂在大角度转角杆塔上的光缆提供柔和的弯角,减小了光缆弯曲应力,握着力≥10-25%RTS(破断力)。

3.2组成

内层护线条预绞丝,外绞丝,悬挂头(包括橡胶衬件、螺丝、U型夹头、铝夹板)等,可选配挂环或宛头挂板与绝缘子相连。

3.3特点

1、接触面积大,保证了握力,分布均匀无应力集中,能很好的保护光缆。

2、有好的动态承载能力,抗不平衡荷载能力,内层护线条增大了光缆在连接部位的刚度和强度。

3、橡胶衬件增大摩擦力的同时很好的保护光缆。

4、铝合金夹板,有较高的抗腐蚀能力,使用寿命长,并降低线路损耗。

5、无需专用工具安装简单,方便,。

6、根据OPPC的参数选用合适的双悬垂金具。

4. 耐张线夹

4.1作用

预绞式耐张线夹用于光缆RTS小于120KN时,线路架设中与杆塔联接,主要用在与终端杆塔、耐张杆塔、接续杆塔、转角大于25°杆塔的联接。

具体配置为:终端杆塔1套/杆塔;耐张杆塔、接续杆塔、转角(仰角)大于25°的杆塔均为2套/杆塔。用户根据选用规格表按缆径、光缆最大工作张力(线夹最大使用张力)选配适合的耐张线夹。

4.2组成

内层护线条预绞丝,外绞丝,U型连接环,螺栓等,可选配挂环或宛头挂板与绝缘子相连。

1、内层护线条预绞丝:材料选用铝包钢丝,与OPPC光缆所用的铝包钢丝为同一材料;预绞丝内壁通过高强度高分子水溶性环保胶粘剂粘有一层金钢砂,以增加与光缆间的摩擦力。预绞丝在生产时被预制成四个子束,便于快速安装。

2、中层,外层耐张预绞丝:材料选用铝包钢丝,预绞丝在工厂加工时被制成一束,并在内壁粘有一层牢固的白刚玉砂,以达到对光缆减小压力的条件下增加耐张线夹的握力。为避免安装误差并便于快速安装,预绞丝涂有彩色标记,亦可供预绞丝互换时使用。

3、U形连接环:热镀锌精密铸钢U形连接环,根据OPPC的破断载荷进行配套适用,性能安全可靠。

4、碗头挂板:热镀锌国标钢件。

4.3特点

1、接触面积大,分布均匀无应力集中,能很好的保护光缆。

2、对光缆有较大的握着力,对光缆的握着力不低光缆RTS {额定抗拉张度 }的95%

3、安装简单,施工方便,无需专用工具。

4、根据OPPC的参数选用合适的OPPC耐张线夹,一般推荐用于光缆RTS(额定抗拉强度)小于120KN时适用。

5. 耐张线夹

5.1作用

预绞式双耐张线夹一般在光缆RTS(额定抗拉强度)大于120KN时与光缆配套适用,将光缆与终端杆塔、耐张杆塔、接续杆塔、转角大于25°杆塔的联接。

具体配置为:终端杆塔1套/杆塔;耐张杆塔、接续杆塔、转角(仰角)大于25°的杆塔均为2套/杆塔。

5.2组成

内层护线条预绞丝,中层预绞丝,外层预绞丝,U型连接环,螺栓。

1、内层护线条预绞丝:材料选用铝包钢丝,与OPPC光缆所用的铝包钢丝为同一材料;预绞丝内壁通过高强度高分子水溶性环保胶粘剂粘有一层金钢砂,以增加与光缆间的摩擦力。预绞丝在生产时被预制成四个子束,便于快速安装。

2、中层,外层耐张预绞丝:材料选用铝包钢丝,预绞丝在工厂加工时被制成一束,并在内壁粘有一层牢固的白刚玉砂,以达到对光缆减小压力的条件下增加耐张线夹的握力。为避免安装误差并便于快速安装,预绞丝涂有彩色标记,亦可供预绞丝互换时使用。

3、U形连接环:热镀锌精密铸钢U形连接环,根据OPPC的破断载荷进行配套适用,性能安全可靠。

5.3特点

1、接触面积大,分布均匀无应力集中,能很好的保护光缆。

2、对光缆有较大的握着力,对光缆的握着力不低光缆RTS {额定抗拉张度 }的95%

3、安装简单,施工方便,无需专用工具。

4、对光缆RTS(额定抗拉强度)大于120KN时可选用双耐张线夹。

6. 接续附件

6.1作用

OPPC的接续是整个工程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在OPPC中,由于电流和通信信号是在一根线缆中传输,所以要求在接头盒中采用“高压隔离绝缘”技术和光电分离技术,安全可靠地隔离离电压和信号,将传输通信信号的光纤连接到零电位水平,保证线路的安全运行。

OPPC接头盒采用与线路同样电压等级的“硅橡胶复合绝缘子”。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中间型和终端型。一般,中间接头盒采用“导电式非绝缘接纤盒”,在上接头盒一次熔接接续;而终端接头盒采用“高压隔离绝缘接纤盒”,上、下两次熔接接续。

6.2组成

光纤复合相线接头盒由绝缘部件、壳体、内部构件、密封元件和光纤接头保护件五部分组成。

1、绝缘部件

采用硅橡胶符合绝缘子作为绝缘部件,有良好的机械性能,绝缘性能耐污能力且便于运输不容易破损等优点。绝缘子规格根据线路电压等级匹配。

2、壳体

用于储存安放存纤盘,为光纤接头提供保护,并具有导流功能,采用优质铸造铝合金,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3、内部构件

内部构件包括:存纤盘,用以存放光纤接头和余留光纤,采用ABS制成,具有好的机械性能,且可余留光纤长度大于于1.6m,余留光纤盘放的曲率半径大于37.5mm。

4、密封元件

采用硫化橡胶件和胶粘剂实现机械密封,具有良好的密封和防水性能。

5、光纤接头保护件

光纤接头的保护采用热收缩保护管保护,安全可靠,操作方便。

6.3命名

如:OPPC24-35M3-Z2

表示:24芯、额定电压35KV三级防污支柱式2通光纤复合相线中间接头盒

7. 防振锤

7.1作用

防振锤是合成的摩擦谐振阻尼器,通过局部分散架空光缆/导线上的风力振动而减小光缆/导线应力,从而消除疲劳,以保证光缆/导线的寿命。

7.2组成

锤头为热镀锌铸铁,吊线为特殊的热镀锌钢绞线,线夹为高强度抗腐蚀铝合金。

6.3特点

1、音叉式大小锤头,悬挂点距钢绞线端不等长,可产生4个固定频率,因此适应的频率范围较宽,从6Hz—150Hz;

2、采用流线型铝合金线夹,可减免电晕的产生;

3、超灵敏的钢绞线,可以保证覆盖频率,且高频吸振效果更好;

4、采用胶接方式联结锤头和钢绞线,更耐腐蚀,范围更广,寿命更长;

5、适应导线范围广,可从7mm至43mm,也可用于OPGW光缆OPPC、光缆及ADSS光缆防振;

6、安装方便、快捷;

音叉式结构,保证对导线零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