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电机如何保护线圈不过流烧坏

楼主(2016-12-09):
40W单相电容搅拌电机,经常被卡主,导致烧线圈。实践用0.5A保险,不是启动瞬间就烧掉,就是线圈烧毁了,保险还是好的,请问各位老师有何好的保护办法,谢谢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接点做启动瞬间工作保护

网友B:
用热继电器最好,选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继电器最好,选小电流的。

市面上有这么小的热继电器,有没具体型号。

网友B:
JR36热继电器电流从0.25A起。

网友B:
选2极的,如果没有2极的,3极要串联。

楼主:
谢谢已选用JR36-0.25做过流保护

网友C:
还可以D型微型断路器0.2A或0.3A。用于直接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