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中变量值状态怎么取反

楼主(2016-12-09):
台达触摸屏中通过变量控制状态灯隐藏和显示,怎么让bit变量为真是显示,为假时隐藏。用"不可见位元"控制,是bit变量为真是隐藏,为假时时显示,怎么让状态取反。

网友A:
我推荐你编写一个Cycle宏,

在宏里定义一个变量,与你设置的变量为取反的关系,用你在宏里定义的变量去控制不可见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