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测量的精度

楼主(2016-12-09):
      随着现在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因为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一些特点优点(压损小,检测范围大,使用方便)成为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常用的一种流量测量仪表,它是可以用来测量液体的,气体和蒸汽的流量,特别适宜低流速小流量的介质流量的测量。因此我们在安装时一定要注意,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正常使用和保证其精度。应当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高温环境(≥65℃)以免降低锂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为了保证金属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金属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为了方便检修和更换流量计,清洗测量管道,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和旁路阀。

    2.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

    3.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4.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5.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6.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7.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故障一般都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8.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适当地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测量系统中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9.安装周围至少10cm处,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测量气体的仪表。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10.要特别小心。由于在不均匀压力的作用下,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均匀拧紧对称。

    11.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以免降低液晶使用寿命。